热处理后内孔的如何变化?

楼主(2010-10-20):
有一直径72、常300的圆钢(材料:40Cr),一端部有一直径25深65的孔,热处理40±2HRC后内孔直径怎样变化(增大或缩小)?

网友:
工艺安排不合理~你不管他怎么变化,热处理前应该留余量!一般热处理过后对工件还应该进行最后一次精加工(如果你的工件要求高)

网友:
一般情况是:孔口涨大,孔底收缩。

网友:
看热处理工艺,可能大,可能小。别不信,呵呵。

网友:
应该变化很小、、、18 字节系统限制:

网友:
通常是缩小吧。
. d# a2 F; n& }3 V! T做做实验,孔精度要求高,留余量热后修正吧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