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编带机 热压合装置是个什么装置?

楼主(2010-10-20):
LED编带机  热压合装置是个什么装置?能简单介绍一下吗?或者提供几个国内外品牌也行,谢谢!

网友:
你要了解动力机构还是热压具体细节结构设计?可以加我QQ聊,个人资料里有QQ

网友:
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

网友:
如果是编带的话,热压合其实就是将料带(装LED的载带)与热封上载带(透明的,跟透明胶一样,但是没粘性)用加热的铜刀头黏在一起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编带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加热的是个什么装置,有具体名称吗?谢谢朋友

网友(2010-12-04):
很简单的,就是将料带与封带通过热封刀烫在一起

网友(2011-02-10):
这个也很想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感谢万分谢谢楼主,我很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加热的是个什么装置,有具体名称吗?谢谢朋友

加热的叫热封刀,其实一般就是在一块铜或者什么别的金属材料里面塞一根加热管

网友(2011-08-25):
提供专业的非标自动化编带机设备。
联系电话:13410487343

网友:
加热棒+热电偶+温控器!

网友:
可能要用220V的加热管,加热速度快,不过安全要注意啊!
现在LED的高速编带都达到36000/小时,不知道你们的编带做的怎么样了,我们要开发过失败了。

网友(2011-12-24):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叫热封刀,其实一般就是在一块铜或者什么别的金属材料里面塞一根加热管

看来你也是做LED设备的吧。

网友:
你说的叫热封装置.它主要是通过一根加热棒穿过一个金属料件,这个金属料件上连着一个金属的封刀,加热棒将它们加热到190+-5度.通过它下烫上封带使它与载带粘在一起.

网友(2012-09-20):
里面一个加热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叫热封刀,其实一般就是在一块铜或者什么别的金属材料里面塞一根加热管

导热性较好的材料 内置加热管 加温控

网友(2012-10-26):
一般是铜合金,内置加热棒和感温头,动力装置有气缸的,也有电机带凸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