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与锻造的区别

楼主(2010-10-20):
就其实质来说有没区别?是不是前者指的是板材?后者指的是零件?

网友:
热制是用轧辊,锻造是用锤,所以最大的区别是变形,热制是连续变形,锻造不是。
使用正确的方法下,相同条件下,锻造的性能要优于热轧的。组织与热处理方式选择有关!

扎的可以是板,圆(四方,六方)棒,或者其他形状,锻造可以是自由锻,模锻!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象在哪提过的,忘了

网友:
应该来说,都差不多,
都是将钢加热到再结晶温度之上,然后再进行挤压加工

网友:
赞同2楼的。原理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学到了,谢谢啊,顶啊。支持中国制造。

网友:
锻打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