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157 FMI-B发动机使用说明书,求

楼主(2010-10-20):
跪求SDH157 FMI-B发动机使用说明书!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到本田新大洲的企业主页去找找,一般专业做的发动机就会有其客户使用说明书的。。。
或者直接搜FMI这种风冷摩托车发动机,应该或多或少有些的

网友:
我在其主页上查了,基本上是没有,就只有几个基本的参数~~~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