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不锈钢时,8毫米孔,转速打多少较好?

楼主(2010-10-20):
钻不锈钢时,8毫米孔,转速打多少较好?用醋做冷却液行吗?用醋做冷却液的作用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用醋做冷却液是个不错的方法··我以前就尝试过···虽然会有很大的醋味··不过就当给你打了预防感冒的预防针吧

网友A:
就车床上的冷却液就行了,转速中等,不要太快,也要看看厚度的

网友(2011-07-29):
引用 网友A:
就车床上的冷却液就行了,转速中等,不要太快,也要看看厚度的

切削速度8m每分,约260转每分。冷却液用乳化液+3%二硫化钼水剂 效果很好

网友(2011-10-08):
200转左右吧,太快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