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的滑动比

楼主(2010-10-20):
RT,查了好几本书没找到相关的介绍,请教各位高人,有明白的给指导一下或分享些资料

网友:
LZ 所说的滑动比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滑动率。
齿面的滑动率是指两齿廓相对滑过的弧长与齿面滑过的全弧长之比的极限值。
滑动率绝对值越大,齿面磨损就越大,所以齿面滑动率是衡量齿轮传动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一般的关于齿轮啮合原理的书中,都应该有相应介绍,不知道你查了哪几本书?
在吴序堂《齿轮啮合原理》第二版的55页有平面啮合滑动率的介绍,211页有空间啮合滑动率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齿轮啮合原理这本书能找到,好象不是吴序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应该就是吴大任或李特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的是李特文的,不过全是公式计算,没有简单的总结,
比如滑动比要近控制在多大范围 ,有哪些因素因响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快餐速食文化呀,
李特文那个版本,好像并没有对滑动率做特别明确的说明,没找到也是正常的。

现在我简单总结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 滑动率首先与齿廓曲线的种类有关,不同形状的齿廓曲线滑动率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渐开线齿轮副的滑动率在不同的啮合点处是不同的,摆线齿轮副的滑动率在啮合线上任一点处都是相同的。因此与渐开线相比,摆线齿轮的磨损是比较均匀的,这也是摆线齿轮在仪表中用的比较广泛的原因之一。
2 对于同一种齿廓曲线不同的齿廓参数滑动率是不同的。比如渐开线齿轮副的滑动率除了与1中提到的啮合点的位置有关外,还与基圆半径和压力角有关。
3 滑动率需要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实际上这个没有特定的说法,而且一般也不这样说。正如前两点所说的,不同齿廓曲线的滑动率性质都是不同的,因此没有可比性。另外对与渐开线来说,对应啮合点从节点到啮合端点的变化,一个齿面的滑动率从0到1变化,另一个齿面从0到负无穷大变化。因此不存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这样一个概念,更多的是通过相对比较来衡量齿轮副质量的高低。

其实这些都是从推导的公式中可以直接观察得出的,要想深入理解还是得从公式入手。

网友:
谢谢刘斑竹,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最近弄了个软件,把以前的齿轮输入算了一下,提示滑动比大于3,说是这样的齿轮易胶合,也符合我现在的齿轮损坏情况。据说可以减小模数,增加齿数解决,可问题是齿数小了,强度也就降了。所以想知道滑动比的相关因素及应对措施。不过看了您的回复,我有些迷茫了。

网友: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计算了两对不同参数的渐开线齿轮的滑动率,并作出直观图形,以方便LZ得理解。
两对齿轮的参数如下:
1 模数2.5,压力角20,小齿轮的齿数10,大齿轮的齿数20
2 模数2.5,压力角20,小齿轮的齿数15,大齿轮的齿数30
图中蓝色表示第一对齿轮,红色表示第二对齿轮;实线表示小齿轮,虚线表示大齿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迷茫,首先得搞清楚,你那个软件算的滑动比是不是我这里说的滑动率。

网友:
滑动比跟滑动率不是同一个概念吗,请剔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的资料上都是用的滑动率,也就是我前边解释的那个概念。
   至于是不是也叫滑动比,我就不是太清楚了。所以我不太清楚LZ那个软件算出来的是不是我所说的滑动率。

网友(2010-12-06):
呆呆地谢谢刘斑竹,学习了!!!

网友(2015-11-19):
LZ说的是这个软件吧:

网友(点评):
可能是,过去好久了

网友(2016-02-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滑动比的参考值在以下四种区间内会有不同的齿轮啮合情况:
-1<滑动比<1         非常完美
-2<滑动比<2         工作良好
-3<滑动比<3         很难接受
滑动比<-3   和     滑动比>3           无法接受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还是得自己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