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设备上的螺纹孔都用哪种方式攻丝?

楼主(2010-10-20):
工件材料特殊攻不进去怎么办?盲孔不好攻?丝锥打滑或易折损?排屑不畅,螺纹精度不理想?要攻的孔太多?工件太大要攻的面太多?手动攻丝成本太高
?这些都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1-01-12):
你的问题太多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的问题根本不用回答.你把攻丝的问题全部放进去了

网友(2011-05-12):
用的什么丝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就两种方式了,机攻和手攻,一般都不会选择手攻,那样效率太低。你问的问题是都是出现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解决的方式也不相同。

网友(2011-06-22):
用机攻丝,选择一攻丝攻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能用机攻的就用机攻,没办法的就用手攻

网友(2011-08-31):
铝件的话就一定要用机攻,手攻的很容易攻斜的.

网友(2014-07-28):
你攻丝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