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已知零件中导出新零件---请教

楼主(2010-10-20):
关于从已知零件中导出新零件
我在看SW2000的教材时,里面有从现有零件可以生成一个新零件的功能,在SW2007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如图

网友:
我用的是SW2008不知道好不好用,以前看过,但没试过。

楼主:
从现有零件可以生成一个新零件的功能在实践中很有作用,这和我们在2D设计中使用一个图修改某些尺寸和结构,或者在这个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关联的零件,最后形成一个新零件,这个在SW2000版里的教材有介绍,可在SW2007以后的版本里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
不是太懂。图片中的“组立”图导出成为独立零件是什么意思。之前那个零件是虚拟零件?可虚拟零件后面版本才有的啊。
插入零件倒有。在一个零件格式的文件中,插入特征“零件”

网友:
可以,多实体零件,方法可在论坛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这个资料是台湾的电子书,组立零件就是一个独立的零件,不是虚拟的是真实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可以生成一个关联的新零件,你知道这个在实际设计中很有用的

网友:
多实体零件是我常用的绘图方法,(即在零件中画装配体),各零件是从一个根零件分离再细画得到,根零件一般只有主要结构,当然也可以全部画完在分离出去。你试着点击左边的实体,选择生成新零件,单位的电脑不让拷图出去,不然拷个图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说的是在哪里点击键,点击实体,选择生成新零件
抱歉,我没有找到提示,请明示

网友:
这个应是在装配体模式下。"插入“--新零件。而且。08以后的,这样生成的零件可以依附装配体存在的零件,并不单独保守存,要单独保存,要点击”保存零件“。

网友:
06版的有这个功能,我用过,但是忘了怎么用的,呵呵,在摸索一下

网友:
呵呵,找到了,在左边设计树下面切割菜单,点开加号
点击要生成的特征,——插入新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也只能在装配体下面来了,只是如何的解除父子关系??

网友:
在零件,所依赖装配体产生的特征。右键,“列举外部参考引用” 如图。选取全部断开就可以了。也应灵活运用,把有父子关系的特征改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