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内螺纹---请教

楼主(2010-10-20):
为什么proe用孔特征画出的标准孔内侧没有螺纹啊?
谢谢帮忙一下!

网友:
可以用扫描功能啊
你试试看

网友:
一直用螺旋扫描,貌似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拜托,是内螺纹哦,那你怎么选取草绘平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选择建立临时基准哦

网友:
孔特征里面操作是简易表示法,学过机械制图的应该都晓得吧,找找看,机械制图有!

楼主:
可是用孔特征画标准孔,孔内侧没有螺纹啊!!!!!!!!!!!!

网友:
孔特征的螺纹类似于修饰特征中的螺纹,是不显示的,但到工程图里会显示。可以用螺旋扫描(切口特征)来做。

网友:
螺旋扫描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2010-11-25):
同意8楼意见。。之前我也有找过,但是发现 出图的时候才会有。3D没有的!

网友:
呵呵 可以设置临时的基准面啊

网友:
孔特征的螺纹类似于修饰特征中的螺纹,是不显示的,但到工程图里会显示。 如果你想把他显示出来,那你就用螺旋扫描!

网友:
难怪以前我没有成功的。纳闷了好久,现在才知道。不过用螺旋扫描未免有点太.....有点复杂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螺旋扫描

网友(2011-02-25):
学习 了!支持一下,以后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