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台设备,控制方案---请教

楼主(2010-10-20):
我一台设备,有一些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需要控制,需要控制的步进或伺服电机大约10个以内

主要是速度和位移控制,速度要求不高,位移精度要求也不高,需要在多个位置停止,偏差在2mm都能接受,现在打算采用4、5个PLC来控制,觉得这样成本太高

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使用一个PLC+运动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卡)来控制多个电机,想简化控制方案,降低成本,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知道诸位是否能给予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是什么设备啊,可否说的明白些,你没有按装检测元件吗,控制方案完全可以简化的

楼主:
一台普通的自动机,没有位置检测元件,产品规格多样,对应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位移和速度要求,安装检测元件不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缸,一个控制器可控制好多个的。

网友:
楼主,不知道能接受多少价格,10个以内电机,一块控制卡加上1、2个扩展就足以了,为什么还要PLC+控制器呢,难道除了电机还有其他I/O的控制?
用PLC的运动控制模块也可以,还有就是高速脉冲输出也可以,但一般小PLC最多只有4个轴,这个可以查下。
如果还想省,只有自己做板子了。不过既然用伺服了,自己做的板子就有点不匹配了。当然,水平足够高另说。

网友:
如果楼主的设备速度和精度都要求不高,用变频器+普通电机来做可能会便宜很多。用伺服来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没法用电缸,主要是行程太长,需要处理的产品种类很多,停止位置不一,还要根据不同的规格来调整行程开关位置,很容易遗漏,所以直接使用柔性的步进电机,在程序里设置好了,直接根据要处理的产品规格切换程序

设备使用PLC,是因为里面还有其它的控制,主要是一些检测开关和按钮继电器等,还有一些编码器

想用PLC+运动控制器控制电机运动,想这样简化控制,降低成本,由于这些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并非同时工作,而且种类多样,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控制卡或者控制器,价格如何,使用特点如何,是否能同时控制两台电机以不同的方式工作,那些定位参数和速度参数是否能在PLC程序里面修改,运动控制器与PLC通讯是否方便

网友:
实在没搞懂楼主的意思。
如果就是一些检测开关盒按钮编码器什么(总数为电机总数的8倍左右都能搞定),一块运动控制卡足以。当然,最后还得看楼主的具体需求。

网友:
实际上用3台小型PLC控制也可以,比如台达的PLC每台可以控制4轴,PLC和PLC之间用232通讯板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成本也不会太高。像液晶玻璃切割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联系QQ 1098130045

楼主:
如果只用一个运动控制卡可以控制10个步进电机么?价格大致在多少?相比起多个PLC来说,成本有什么变化?

网友:
实在没搞懂楼主的意思,如果就是一些检测开关盒按钮编码器什么(总数为电机总数的8倍左右都能搞定),一块运动控制卡足以。当然,最后还得看楼主的具体需求。

网友:
实际就是习惯了用PLC的技术人员,突然面对控制更加复杂点的环境,感觉不适应了,就好比当初习惯用单片机开发产品的人,一下子转到ARM上来,一样措手不及。变得像新手了

网友:
一个控制器,或者一个控制卡可以解决的事,呵呵,结果呢,。。

网友(2010-11-21):
松下有四軸輸出的PLC~!~!三臺松下的PLC聯機~!~!我個人認為這是最簡單省錢的方案了。。。。

网友:
运动控制卡贵还是PLC贵啊 1个PLC才1000多可以控制4轴 两个PLC控制8轴 也才2000多块 一块8轴的控制卡估计没4 5千买不到吧

网友(2011-05-17):
支持4轴PLC的方案。

网友:
用PLC成本还是太高了吧,光是三台能控制4轴电机的PLC加起来就得一万多吧

网友:
我们这里有用普通电机摆线针轮减速机加丝杠,时间继电器,实现精度1mm的不知对楼主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