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配合与过盈配合加工方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20):
过度配合与过盈配合加工方面有什么区别??还要注意什么????
                     求详细解答......

网友:
过度配合可能存在过盈配合,也可能存在间隙配合
一般过盈配合是要打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想加工要求没什么吧,就是按公差要求就好了,这只是个概念,一个要求而已!~!~!~!~!~!~

网友(2010-12-13):
顶下…………………………
望高手解释解释
期待中

网友:
                        过盈配合及过渡配合的装配方法 推荐的装配方法

配合 种类 基本偏差 配合特性 装配方法
过盈配合 s用于钢与铁制零件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装配,可产生相当大的结合力 将孔加热或将轴冷却
r对铁类零件为中等打入配合,对非铁类零件为轻打入的配合,当需要时可以拆卸。与H8孔配合,直径在100毫米以上时为过盈配合,直径小时为过渡配合 用压力机压入或 将孔加热
p与H6或H7配合时是过盈配合,与H8孔配合时则为过渡配合。对非铁类零件,为较轻的压入配合,当需要时易于拆卸,对钢、铸铁或铜、铁组件装配是标准的入配合压 用压力机压入
过渡配合 n平均过盈比m轴稍大,很少得到间隙,适用IT4~7级通常推荐用于紧密的组件配合。H6/n5配合时为过盈配合 用锤或压力机装配
m此种配合具有不大于过盈的过渡配合。适用IT4~7级配合,但在最大过盈时,要求有相当大的压力入 一般可用木锤打入
k平均起来没有间隙的配合,适用IT4~7级配合,推荐用于稍有过盈的定位配合 一般用木锤打入
Js平均起来,为稍有间隙的配合,多用于IT4~7级,要求间隙比h轴小,并允许略有过盈的定位配合 用手或木锤轻轻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