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角接触轴承串联后轴向额定载荷的确定

楼主(2010-10-20):
对于如题的这个问题,《机械设计手册》与洛轴的样本上都有一句话,是“径向和轴向载荷由轴承均匀分担”,径向的好理解,但是在轴向上,有人说只能按一个计算,为此还打赌了一顿饭。
为了这顿饭,鄙人查了很多资料包括网搜,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公式”答案,并且洛轴的样本上“串联”处的示意图,细看却是“面对面”型的,越发让人不敢信任。
现在想吃人一顿饭还真不容易,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
面对面的只能算一个吧,“同向”应该感觉可以分担吧

网友:
见到过直接乘2的,从理论上讲 这样做是不正确也是不严谨的!
1. 串联双列,乘数是1.62 (只对角接触球,各家大公司有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别)
2. 简单公式是2的0.7次方;复杂公式(略)(写不出来,见下面标准6.1.2)
3.你找材料的方向不对,建议你查阅ISO281 Rolling bearings - dynamic load ratings and rating life. 6.1.2 Basic dynamic axial loading rating for bearings with two or more rows of balls.

不知你这顿饭吃到没有?

楼主:
楼上大侠高手,谢谢!
准东家正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中……

网友:
好像楼上的说的对于额定动负荷对于面对面或背对背是单个的1.62倍,串联的是单个的二倍,但对于轴向负荷是这样解释的:串联配置中,两个轴承的负荷线是平行的,径向和轴向负荷由两个轴承平均分担,轴承组仅可承受在一个方向上的轴向负荷,背对背配置中,两个轴承的负荷线朝轴承的轴线分开,轴承组可以承受作用在两个方向的轴向负荷,但每个轴承仅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面对面配置的解释跟背对背配置的解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背对背配置刚性相对较高,能承受倾覆力矩,而面对面不行

网友:
所以我的理解是,串联的是两个均摊,面对面的和背对背的只能是一个承受(仅限于轴向负荷)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A:

对于如题的这个问题,《机械设计手册》与洛轴的样本上都有一句话,是“径向和轴向载荷由轴承均匀分担”,径向的好理解,但是在轴向上,有人说只能按一个计算,为此还打赌了一顿饭。
为了这顿饭,鄙人查了很多资料包括网搜,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公式”答案,并且洛轴的样本上“串联”处的示意图,细看却是“面对面”型的,越发让人不敢信任。
现在想吃人一顿饭还真不容易,请大家多帮忙

轴向载荷由两个串联角接触轴承均匀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其意思就是两个轴承在串列配置时,承受轴向力时,两个角接触轴承几乎同时承载。其原理是两个轴承的工作游隙几乎相同,不是原始游隙。
见附图。

至于承载力计算,两个串列动载C可以提高到原来的1.62-164左右,还和具体接触角,轴向力、径向力比值有关,比较麻烦。

但愿能帮你吃到饭。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见过//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不错,轴承的安装和受力很难搞定

网友(2011-03-02):
强人啊,努力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