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六方体上通孔能否在铣床上用铰刀,直接铰出来

楼主(2010-10-20):
热处理后SKD11 HRC56—58 的六方体上加工5.03(+0.03/-0)深度20的通孔,Rc1.6,位置公差没求  数量在500左右
   热处理前先钻有4.8的预孔,请教有经验的大侠,能否在铣床上用铰刀,直接铰出来,如果可以用什么样的铰刀即经济,又耐用
     急!!!!!!!!!!!!!!!!!!!!!

楼主:
怎么没人跟啊,急啊!!!!!!!!!!!!!!!!!!!!!!!!!!!

网友:
不可以的,建议慢丝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铰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保证重复安装的位置度,否则刀具上去就断。

网友:
还有就是硬度太高,一般的硬质合金铰刀恐怕有点啃不动啊,还有就是狙击手提到的,定位找正也是个问题,

网友:
超硬质合金可以(带涂层的可以加工HRC60以上的工件),虽说位置度要求不高,但就是因为你这个位置度不高导致你加工的预孔过大,再去加工的话,孔的圆度柱度会不是很好!余量太小,刀具较小,铰孔时容易失去刀具刚性,会跟随原预孔,引起孔圆度变形!

网友(2010-12-07):
楼主哪里的,用镗刀吧,找我qq:67803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