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库乱了---求助

楼主(2010-10-21):
用的是FANUC加工中心,刚开始还没事,到后来换刀的时候竟然不是指令中的那一把刀,就是手动调刀调的也不是那一把,师傅们也搞不懂,最后只好把刀全部拿下来,看到该用哪一把刀的时候再安上去,一晚上就忙着安刀呢,请问社区的前辈们这是哪出的毛病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只要该下系统参数就行了,
具体哪个参数,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悲剧了,慢慢整理哈、、、

网友:
乱刀是正常现象,改下刀具数据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好搞如果想学就和我联系我的号码是18957675923我一步一步教你

网友:
啥都没学到,都不说啊

网友A:
首先应按下空气换向电磁阀的按钮,使换向阀换向,让刀库退回,然后在MDI方式下点击到offset界面,换成参数可输入把0换成1,按下system功能键,再按下PMC-PMCPRM-COUNTR软键,此时出现如图1所示,把此处的NO.01下的8改成10。
NO.        ADDRESS        PRESET        CURRENT
01        C00        8        8
02        C04        16        8
图1 COUNTR参数画面
然后,返回上级菜单,选择DATA-G..DATA软键此时出现图2,把此处的DATA下的8改成10,然后取消参数修改方式。再次运行M06T08指令,设备正常运转。
NO.        ADDRESS        DATA
0010        D0010        8
图2 G..DATA参数画面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机床,有些厂家的不一样。一般只要不是撞刀造成的,都能靠修改参数解决

网友:
只要改参数就可以了,看一下说明书,比如当前的刀是一号刀,你只要把系统参数中当前刀号改为一号刀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0):
遇到过很多次了,每次都自己改回来,那东西一时说不上来,明天把步骤发给你,你们fanuc 什么型号的  不同厂家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也是像楼主一样 全部拆下来 在整理装上去的
你写出来的参数 我没有改过  能不能讲讲是什么原因  改那参数是什么原理呢
谢谢你

网友:
啥都没学到,...........

网友:
改机床参数。。。。我们n这也老乱。。。。

网友:
这个不一定非该参数                        重新排刀号

网友:
回零点,从新输入刀号。

网友:
参数乱掉…改!看操作说明

网友(2011-01-06):
固定刀袋的能用参数修改过来,不用摘刀M83 T#(实际刀库刀袋号),M84 T#(换刀臂上的实际刀具),M85 T#(主轴上的实际刀具)。

网友:
各个机床厂设置不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按下空气换向电磁阀的按钮,使换向阀换向,让刀库退回,然后在MDI方式下点击到offset界面,换成参数可 ...

9楼说的差不多.我也是这么改的.要麽跟据刀来改.要麽重新一起改.(参数里肯定有一个是0.否则报警,我的就是!)

网友:
改参数,各个机床厂设置不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定期备份下刀具数据 50柄的装一遍要累死的

网友:
果然高手很多,有我学得了。

网友:
刀库换刀是通过plc程序实现的。和参数没有多大关系。一般没人动程序是不会出现程序丢失的,应该是刀库机械发生了变化。看看是不是检测元件有问题。或者存在干扰。还有就是,换刀过程要按照正确的方式。

网友(2011-03-02):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刀库在转的时候按了急停按钮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麻烦,不会就只能重新装刀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改下参数就行!在刀具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