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刀架的问题,大家提问我负责解答

楼主(2010-10-21):
关于电动刀架的问题请在这里发贴寻求解决,本人刀架厂售后人员,业余销售一些配件赚些外快。

有关于经济型电动刀架问题的都可以在这里提问,尽快得到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
发讯盘多少钱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信盘80元一个,原装配件,不是山寨版,

网友:
我的刀架怎么了
我公司有四部数控,用的是常州戚墅偃产的LDB型四工位刀架,其中两台老是容易出现刀架锁不紧就加工的情况,我们折后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重装后能正常一段时间而后又出现以前的情况了,还有就是其中的一台刀架里面穿线的那根中心轴从底部断了,它应该是不会受力的,就是搞不清怎么会断

网友(点评):
有撞刀也会断的

网友:
刀架内部的那根穿线的轴多少一根

网友B:
楼主既然摆下擂台,刚好手头碰到一桩:
四工位电动刀架,加工换刀时,刀架没有锁紧就开始加工,造成刀毁活亡^
这让人很迷惑,这刀架没有锁死的时(刀架明显是歪的),应该有刀架报警才对啊,为什么这没有出现呢???这种保护应该是有的啊

网友(点评):
误差不大,没有出信号检测范围是不会报警的

网友:
我厂有一台沈阳产的机床,6工位前置刀架,有时候出现换刀不到位的情况,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每次修都是能将就干一段时间之后就又出现这个毛病,怎么才能把这个毛病彻底修好呢,不打算换新刀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用的8刀位,以前的人换刀过程中撞机,以后就只能单方向换刀,反向换刀就跳闸报警,是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摆下擂台,刚好手头碰到一桩:
四工位电动刀架,加工换刀时,刀架没有锁紧就开始加工,造成刀毁活亡^
...

明确的说,这种保护功能它是不具备的,是否正确锁紧是不检测的

网友:
八刀位 (液压) 前期刀盘旋转不到位 无报警信息提示.自动方式无法运行
 修理后(没找到原因) 出现刀位旋转2圈或以上 也包括了正反转到
    刀盘撤下 检查没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A:

我们厂里发信盘100块一个

网友(点评):
发信盘70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情况很简单的  但是要专业人员才懂怎么修  你是LDB4  不是LD4   LDB4的刀架精度好 而且贵100块  刀架厂大部分都在戚墅堰这边 你在什么厂买的

网友:
似乎雷声大 雨点小 。  不过肯定是 好帖 ,顶一个  。能简要说说磁钢是干什么用的 , 老听人说磁钢没对准什么位置 ,会产生精度不好,就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2011-04-23):
搞技术和销售不能兼得

网友:
楼主出发点很好,很好的思路,以后刀架有问题就来这了,希望楼主能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讯盘位置不对,你可以移动发讯盘,再看系统诊断没有到相应的位置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主不怎么来回答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天生产几百个产品,中间发生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前兆,突然一下子就换刀不到位了,如果是发讯盘不对,那么前面的怎么是好的呢?重新换刀重新来过之后,又能正常工作呢???作何解释呢???

网友(点评):
加装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电动刀架的问题请在这里发贴寻求解决,本人刀架厂售后人员,业余销售一些配件赚些外快。

有关于经济 ...

   刚好,我的刀架坏了。请教老师了,我的刀架定位不准打开后,发现在每次开始旋转时和锁紧时中间的轴都有一次明显的摆动。还有请问轴与涡轮之间的轴承,是不是只有两件少一个(一个珠架和一个环,另一边直接在轴端滚动)
  常州四工位免抬刀架。  谢谢您了。

网友(2011-07-06):
南京周边地区。数控机床维修。电气为主。qq:79752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