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铁离子对碳钢镀锌件有影响吗?

楼主(2010-10-21):
请教各位,如题:水中含有二价铁离子,请问对碳钢(Q235)镀锌件有影响吗?如果有,需采用什么样的防腐方式。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的  因为二价铁离子很容易被氧化成稳定的铁离子,而铁离子在与锌离子共存的情况下被电解时当然先析出锌来的  即使在溶液中锌离子很稀的情况下 估计铁离子也不会被析出单质来,所以没有影响。
防腐可以在表面喷漆 或者是 镀油膜  都可以。。
以上愚见 希望大虾指点

楼主:
应该没有影响的  因为二价铁离子很容易被氧化成稳定的铁离子,而铁离子在与锌离子共存的情况下被电解时当然 ...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指教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镀锌的碳钢件,用在含亚铁离子的污水中不会被腐蚀是吧?因为这个东东是方管形状的,6米左右长,里面不方便喷漆,镀锌就比较方便

网友:
嗯,谢谢指教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镀锌的碳钢件,用在含亚铁离子的污水中不会被腐蚀是吧?因为 ...
引用 网友B:

    个人想的:
          还是不要太脏 ,铁被还原后,很可能杂在锌层中或外表面,影响抗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