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减速器一轴和二轴的齿轮转动时啮合发出咯咯的响声是为什么?

楼主(2010-10-21):
减速器一轴和二轴的齿轮转动时啮合发出咯咯的响声是为什么?齿轮换了两个还是不行。一轴换过,二轴的齿轮也换过。

网友:
原因有很多 像 齿轮的模数是否相应 齿轮之间的间隙 背系 咬合的接触面 等都有关系 还是现场测量观察之后再做定论

楼主:
谢谢啦。原因找着了,是一轴有点弯曲。

网友:
额  这个原因果然让人有点意外~~~

网友:
不会吧。。。。。。。。。。
要么轴有问题。。。。。。。。。

网友(2011-04-01):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