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袋折叠机的设计!

楼主(2010-10-21):
本人接到个单,把600X300X0.1的塑料袋,折叠N次后结束!类似于折叠说明书的机构!要全自动的。各位大侠们,有资料请帮忙传下,谢谢!

楼主:
奇怪了,包装机械里面,应该会有折叠机这一块啊!!!一般折叠说明书就会有。折塑料袋这么就没有呢?。期待高手提示。。。。。。折叠说明书和折叠塑料袋有点区别的。塑料袋时软性的,该如何完善呢?

楼主:
继续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随便说两句:
1.材料选择,成卷筒形膜.宽度600.
2.工艺流程,第一步,先热合横封.然后过WW型成型器,完成纵向折叠.此时,袋子为长条形.再切断切断的同时,侧向一插板动作.插在长条形袋子中间,两个夹辊夹运折叠,再插,再折叠......完成.
3.WW型成型器后,切断前,要有一夹运辊,需要步进/伺服或是其它间歇机构完成步进长度300.如果袋子有图案,需要印有色标,再加一光电传感器进行定位.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