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431,630使用什么刀具切削快?

楼主(2010-10-21):
不锈钢431,630使用什么刀具切削快。

网友:
高速,山特维克,比我们快,寿命也好,恩恩

网友:
YG532   YW2   YG813材质对不锈钢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国产刀具比较便宜 但不耐用

网友(2010-11-21):
三特的快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我也要加工不锈钢431的T型槽,直径13的圆棒从两边T型刀做穿,请问要用什么牌子的刀具比较好,切削条件怎样?谢谢啦

网友:
切削不锈钢的刀具,相信每个大点的刀片厂家都有,产品也有从高端到低端的,主要看你的需求定位了,应综合自己的机床,产品,企业性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网友(2011-04-13):
建议楼主使用YG6X刀头,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