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0-10-21):
这幅图中的放大部分的油槽怎么加工呢,用哪种床子比较容易加工呢?

网友:
没图没人气的,补图吧

网友:
今天心情不错,就帮你补个图吧。下回这事自己干。
那个槽图上没标加工要求,中间还有个退刀槽,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请工艺方面的高手指点指点啦。

网友:
没图没人气的,补图吧   不过楼主的头像还是比较有人气的

网友:
我也没看见图,那就老样子,请补图吧。不然让别人怎么教啊,对吧

网友:
三个V型槽和中间那个环形的圆槽应该都是油槽,作润滑用。具体加工V型槽的话一般的直线运动掏槽机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磨把成型刀,车床(大拖板或小拖板走直线)拉槽即可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滑动轴承的轴承座,有四条槽。
如楼上所说,磨成形车刀,在车床上拉成。多条槽可通个划线定位。因为加工部位是铜所以受力不大,效率一般。

网友:
楼主的图像真的是很有人气的。

网友:
这是油槽吧,老师傅用手工都能给你干出来,更不要说现在还这么多机器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槽式几个宽的就用几个宽的刀,可在普车可在数车,拉槽即可!

网友:
在立铣床上用分度夹具夹好,用插头加工。

网友:
高手指点,学习了,这些都是经验东西,要多下车间走走,不能凭空想象

网友:
靠,居然是这样没难度题,去问做铜套的老师傅,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
不行的话,我用报废的锉刀砂轮机上磨一下,给你凿出一条油槽出来,哈哈哈

网友:
ZQAL9-4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铸造铝青铜,对应的新牌号是ZCuAl10Fe3,9-4表示合金中含有平均9%的铝和4%的铁。

网友:
有机会去拉个什么东西看看 貌似很有技巧

网友:
大家先把图看清楚了,那个V型槽两头是不通的,离开边上有7mm的位置就要退刀的,不是一般的直线运动拉槽,不懂就别瞎说!误人子弟!

网友:
但中间Φ55孔是通的呀,再说槽深只有2mm,应该可以拉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