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0-10-21):
两个电机要同步,都带了负载的,但有可能两边安装有角度差。

如何同步的?

网友:
要说清楚。
给个传动简图再开始说。

网友:
VS同步器很多卖的啊,以前台湾人做的多。

网友:
多台电机同步控制器

                                多台电机同步调速器的应用
                    ( TB-4同步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同步控制是工业控制中常见的控制方式,传统的机械同步控制由于精度和可调性差而逐渐减少,我所开发的 TB-4 同步控制器由于控制精度高,输出模拟量可选性多,能多台同步器并联使用 , 等优点而在电线电缆 , 皮革 , 钢铁 , 纺织 , 造纸 , 等一些需要 电机同步同速和同步非同速控制的行业被大量应用。 TB-4 同步控制器就其工作原理而言,实际上是一台具有 4 路直流模拟量(电压或电流)控制信号输出的信号发生器。
技术参数 ;
  自动控制输入:   0-5VDC 。 0-10V DC
  手动控制:主调 10K 电位器
  模拟量输出四组电压型; 0-5VDC . 1-5VDC. 0-10V . 2-10V 。
  模拟量输出四组电压型: 0-10ma. 0-20ma .2-10ma.4-20ma
  软启动时间调节: 0-60 秒
  控制电机台数; 4-48 台
  可接口调速器:力矩电机控制器,直流电机调速器,变频器,电磁电机调速器,等可调速电机控制器。
外型尺寸

原理示意图

同步器的技术及其特点
  TB-4 同步器,内部采用 MAXI 公司的是最新 12 位 D/A , A/D 转换电路,他能通过主调电位器同时输出 4 组电压量或电流量信号,这四组信号可通过 4 个多圈微调电位器,在原有主调电位器调节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基础上增加或衰减,以达到多台电机的同步同速和同步非同速控制。
软启动曲线图
该控制器具有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随时间线性上升功能,调节机器内部电位器 W1 可使上升时间,0-60秒线性调节(图 1 )

注: V/I 输出电压和电流, ms 启动时间
应用举例 :
       四台电机的的同步同速和同步非同速控制。控制要求, M1 电机 800 转, M2 电机 860 转, M3 电机 1000转, M4 电机
   1200 转,在开机调节时先将主调电位器,调节四台电机的统一转速 800 转,在分别调节 RESET 2 。 RESET 3 。 RESET4 ,
   使电机的转速达到要求。下次开机时只要调节主调电位器就,就可以使四台电机同步不同速平稳上升。(图 2 )

多台同步器的并联使用
    在生产中需要,对多台电机的的同步控制 ( 四台以上 ), 就需要多台同步器并联使用 , 每台同步器都带有自动输入控制
  端口 ,IN 0-10V, 和输出端口 OUT 0-10V, 在控制中只要将其中的一台同步器做为主控 , 就能实现多台同步器并联同步同速
  和同步非同速的控制 . 连接见 ( 图 3) 在控制中 , 将同步器 2 的主调电位器调到最高调节同步器 1 的主调电位器时 ,8
  台电机将同时加速 , 或同时减速如果那台电机的转速需要单独改变 , 只须要调节相应的微调电位器RESET. 就能实现不同转速
  整定或补偿电机功率,负载不同造成的误差。

输出接线端

与 DCTS电磁调速器的连接

同步控制器回零调节
  如需要将同步器恢复到出厂状态,需对同步器输出回零调节。
  1:将主调电位器向左旋到底。
  2: 在分别调节 RESET1. RESET 2. RESET 3. RESET 4, 电位器使相对应的指示灯重灭到正好亮,这时输出基本为 0V 。也可在
    输出断 OUT1-4 并接一只电压表或电流表,调节 RESET 1-4 电位器使输出为 0V 即可。
    TB-4 同步控制器,以其功能齐全,性能优异,价格低廉的优点,在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在多台电机,同步同速和同步
    非同速的控制。

楼主:
哎呀,原来有成套卖的呀,多少钱一套?功率就几千瓦

楼主:
要说清楚。
给个传动简图再开始说。
引用 网友A:

    没啥复杂的图,就两个 电机带个笼子转,一头一个,肯定要同步撒

网友:
同步,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怎么搞的。同步分很多形式,适用的情况不一样,架构和价格也不一样。
楼上大侠发的那种,是开环的,指令是同步了,至于实际同没同步谁知道?

楼主:
同步,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怎么搞的。同步分很多形式,适用的情况不一样,架构和价格也不一样。
楼上大侠发 ...
引用 网友A:

    懂了大侠意思。

档次之分,要求高低不同吧。

我那个要求低,笼子本就一个粗东西,差点没事,只要能赶上时间一起使力就行,比如错开个2度再一起使力。

笼子直径5m,长8m ,两端是针轮环,由几根板料将两端连起,两端地基上有电机带动减速器,减速器上有摆线齿轮,由它带动针轮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同步器不适合这里用。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开环的情况下,角度误差会无限累计,而楼主的结构无法消除这种累计。
要用力矩同步,就是一个做速度控制,一个做力矩控制,保证两个电机出力平衡。
再问下,电机是什么电机,用什么驱动?

楼主:
楼上说的那个同步器不适合这里用。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开环的情况下,角度误差会无限累计,而楼主的结构 ...
引用 网友A:

    哎呀,碰到大侠帮忙解决,真是幸运呀。

没看到那电机是啥样子,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弄清楚了再来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话别说一半,以前我们给东风汽车做吊装线,五百多米链条,用了三个电机装在不同的位置传动,用的就是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方式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和适用的情况。
用什么方式根本就是看:同步的目的,如果出现不同步,谁来适应这种情况,允许有多少偏差,从大侠的图看,只能靠传动链本身和电机的滑差特性来适应。
假如俺让你用两个电机抱着根铅笔芯旋转,你也用那个同步器啊?

网友:
回复  长桥卧波
这方式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和适用的情况。
用什么方式根本就是看:同步的目的,如果出 ...
引用 网友A:

    没人那么傻用两个电机带一根轴的,不如用一个功率大两倍的电机代算了,如果因为安装位置的原因就加装超越离合器,没必要非要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大侠有意思。
卧在波上的长桥,按大侠的说法只要一个足够强键的桥墩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两个电机带一个笼子还真没见过。让异步电机去实现同步运转还真的非常不容易,也许用同步电机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要问楼主是如何考虑的。
直流机和同步机当然是最好了,但贵啊。
有次去同步机厂家,问他们主要供给谁,人家说是纺织机械上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东东,主要贵在控制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