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閥的最大允許壓力---请教

楼主(2010-10-21):
電磁閥最大允許壓力一般有40bar,但最大操作壓力只要10bar.
1.是否最大允許壓力是指閥的物料能夠承受的壓力?
2.如果給40bar壓力,閥有漏氣算不算達到40bar?

网友:
1.最大允许压力指该阀可在短时间内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一般是6秒/分钟;
2.只要压力达到40bar就算,与是否泄漏无关。

楼主:
多謝了。
時間“6秒/分钟”的意思猜不出來。
可以在哪裡查到詳細資料。
再次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6秒/分钟,意思是在每分钟里允许有6秒时间的高压。以前在一些资料里见过,目前找不到确凿的依据。抱歉。

网友:
電磁閥最大允許壓力一般有40bar,但最大操作壓力只要10bar.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1.是否最大允許壓力是指閥的物料能夠承受的壓力?
2.如果給40bar壓力,閥有漏氣算不算達到40bar?那怎么能控制16兆帕的压力呢 不解等待答案 学习了

网友:
嗯学习了。电磁阀的最高压力是否跟电路中的额定电压一样,高于则会损坏。

网友(2012-03-13):
最大压力与泄漏无关,是指阀瞬间可以承受的最大压力
额定压力是指阀正常工作时可承受的压力

网友:
其实就是工作液压与最高压力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