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连杆螺栓出现松动现象!

楼主(2010-10-21):
发动机连杆螺栓出现松动现象(当时拧紧合格),这与那些因素有关呢?求助下

网友:
有没有放松措施?多长时间?
有可能:
震动过大;材料或热处理不合格产生蠕变或塑变;轴、瓦配合间隙大

网友(2010-12-06):
温度偏高..................

网友:
有没有用定扭矩扳手进行锁紧,

网友:
用防松螺纹,新的内螺纹。可以防松

网友:
密封胶 密封胶 还是密封胶

网友:
紧固螺栓时可能出现假紧现象,出现松动

网友:
防松螺丝效果怎么样啊?
我们都是胶或都锁片、紧钢丝什么的!
记得在发动机装配车间实习时我在第一道装发动机曲轴(V型双缸),因为扭力板手跑位,我拧断过两颗连杆螺栓。都说我猛!

网友(2011-07-13):
可能是假拧紧的原因吧,其他都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把连杆拆下,连杆螺丝都要换了,因为有的螺丝在上紧扭矩后,到了一定时间螺丝会拉长的,所以会出现松动.

网友(2011-10-02):
可能是震动过大、材料疲劳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原来也是按照推荐力矩紧固,但是使用后出现沉闷的响声,解体才发现是连杆螺栓松动约1mm左右,我们加大力矩紧固后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规范操作是前提,有的服务站粗暴操作,这种现象难以避免了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车用连杆螺栓拆下后必须更换,拧紧时除必要的放松措施外(如防松胶等),力矩要大于理论力矩。

网友(2011-12-15):
这是很危险的呀!

网友:
建议加少量的螺纹胶,/ c9 ?( U! J: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