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粒大小的处理---请教

楼主(2010-10-21):
如果说将金属晶粒大小处理到纳米状态的话,金属的性能将会有值得飞跃,假设运用粒子加速器,让金属的晶粒达到纳米状态有没有可能么?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恢复呢?!!!!!!!!!!!!!!!

网友:
有想象力,但没人知道能行否

网友:
这个好像在书上没见到过,要改变晶粒大小,你可以增大它的过冷度,进行变质处理或者采用机械振动、超声波振动使其晶粒破碎达到细化晶粒的效果!

网友(2010-11-24):
呵呵,我好像没听过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