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黄锌与非环保黄锌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10-22):
请哪位给解释一下如下问题:
1.紧固件镀彩锌是不是就是指的镀黄锌?
2.环保黄锌与非环保黄锌的区别?是六价铬与三价铬的区别吗?哪个的效果更好?

谢谢各位!

网友:
1.是
2.是六价铬与三价铬的区别。效果,你指什么效果?外观、防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价铬的环保黄锌与六价铬的非环保黄锌在各个方面有什么区别?
比如抗腐蚀能力,外观情况,价格,电镀时间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抗腐蚀能力、外观:无异。价格差异大。其实区别就是钝化液中有没有六价铬。不过三价铬是不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会转化为六价铬的。国外要求的环保要求多是要求六价铬含量小于100ppm。正规的电镀厂出来的产品也很难保证每批次在100ppm以内的。

网友(2010-12-21):
非环保的 黄锌 应该六价铬钝化出来的 很难过出口关
环保的黄锌是 三价铬钝化的 在环保标准内
但是环保的单价高
电镀时间一样
要是做环保的黄锌  可以联系我 QQ280917720

网友:
镀锌件用铬酸盐钝化处理,六价铬就是不环保的,但它处理在其它方面现在看来都比三价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