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曲线数据导入 solidworks

楼主(2010-10-22):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SW,遇到个问题请教
按照例子建了个数据表,另存为txt格式,还是无法导入成功
软件提示错误如下

期待高手帮忙
(excel另存命令用过了,直接复制粘贴到txt文件也用了,还是不行)

网友:
能把你的TXT文件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
是不是TXT里数据格式有问题

网友:
306.22        -141.9        0
306.17        -141.93        0
306.12        -141.95        0
306.07        -141.98        0
306.02        -142        0
305.97        -142.03        0
305.92        -142.05        0
305.87        -142.08        0
305.82        -142.1        0
305.77        -142.13        0
305.72        -142.15        0
305.67        -142.18        0
做成这种格式就可以,共3列分别默认为X.Y,Z.我为客户做过一次了,他们只带来一万多的点的坐标数据过来,还是cxcel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如下

网友:
前面第一列不能加,x,y,z不能加,纯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
目前只能照猫画虎,赶紧试试

楼主:
搞定啊,太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08-13):
要添加编号

网友:
谢谢 和认同和热土和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