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9.5的钻头可以钻出9.52的孔吗?

楼主(2010-10-22):
同志们给讲讲吧,怎么样使用9.5的钻头钻出9.6的孔来啊?怎么个刃磨法? 求助 啊  谢谢!

网友:
不用怎么磨都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与你的主轴精度与夹头精度有很大关联

楼主:
二楼的哥哥  为什么这么说那?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讲啊?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有参考资料吗? 我想学学

网友:
原因:其一、你的钻头两切削刃不可能绝对的对称 会造成钻孔偏大
      其二、你的机床主轴圆跳动
 其他原因,比如说选择切削用量也可以使孔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是不是大的切削量 孔就偏大啊?  那12.1的孔 我公司用12.5的钻头, 钻出来的孔,铜管放进去也正好?这又是怎么回事那?

网友:
不会吧!!!用的是新钻头????除非你的钻头刃带严重磨损一般情况孔是不会小的!还有你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热涨冷缩严重不??

网友C:
新钻头,不要磨,就有那么大了,甚至更大!

网友:
回复  铁木真

    谢谢您的回答。
是不是大的切削量 孔就偏大啊?  那12.1的孔 我公司用12.5的钻头, ...
引用 网友D:

    放进去正好,不知道你的正好是什么标准呢,说不定你的铜管本来就偏大或者说本来铜管放进去就需要间隙,或者说铜管放进去还需要焊接,或者说只需要铜管穿过这个孔。这个正好范围太大了,所以无法解释……

网友:
能钻出来就好,自己钻一个试下就知道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磨,钻出来还会更大,
    钻孔的大小还跟材料有关系,
     实在是不行了,你拿个9.4的钻花就行了。

网友:
12.5的钻头钻12.1的孔怎么钻呀??
是不是塑料呀!!!
引用 网友E:

    同意,只听说有钻大了的,钻小还真没见过的,明天看来的找师傅问问呢?哈哈

网友:
只要是用手工磨出的钻头钻孔夫子,孔径一定比钻头的直径大,因为钻头上切削横刃定心是不准确的

网友:
要想把孔钻的比钻头大,只要把钻头的一个主切削刃稍微磨偏一点就行了。这样,钻头的尖角偏于中心,产生一定的偏挤力,孔就大了。钻头越长偏得越多。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和精度的问题

网友:
钻削,只是粗活,要求高还是要铰孔
引用 网友F:

9.5钻头不用说钻到9.6就是钻到10也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材料收缩性大
                                            ,

网友:
问你的工人,他们可以告诉你如何磨钻头。
磨切削刃的偏心,但是要经验控制大小。

网友:
酱油瓶路过,虚心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应是大了。最好是钻扩完成。

网友:
这个是要讲精度的,还没听说钻头能钻这么精确地孔呢。

网友:
中心点两切削面距离不对称

网友:
新物理现象了,小瓶装大瓶

网友:
  那12.1的孔 我公司用12.5的钻头, 钻出来的孔,铜管放进去也正好?大哥你本事真大啊,12.5钻头打出12.1孔真牛

网友:
大钻头钻出来小孔,除非是非金属。另外,铜管能装进去说明铜管为非标件,外径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钻头,不要磨,就有那么大了,甚至更大!

新钻头也要磨的。不能直接用

网友:
7楼的朋友讲的够清楚了,至于你的12.1孔用12.5的钻头打出来正好,我想你要去查查别的原因的,比如套的大小,刀的大小,孔打出来的实际状况,有可能是椭圆状的,小的一边正好呢,原因很多的啊

网友:
把前面的头稍微磨偏一点,拿块废料多试下,看你磨钻头的水平,我见过有人一次就可以磨到位

网友G:
钻铝会出现大钻头小孔的现在,正常情况下,要钻标准孔跟机床的精度与钻头的磨削以及加工的材料进给量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钻铝会出现大钻头小孔的现在,正常情况下,要钻标准孔跟机床的精度与钻头的磨削以及加工的材料进给量都有关 ...

这我见过,但数值不会相差这么大。0.4正常相差0.2内,这还加上圆度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干活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问其它同事有没有这个可能,他们竟然说不可能,我纳闷了。

网友(2010-12-02):
磨偏钻,以前看师傅弄不定期一次

网友:
跟刀具、工件的材质也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哈   都晕了  就不能设备老旧吗?  成年的用  就是不坏 可越磨越细总有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现在闹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网友:
可以直接钻,一般会比钻头大0.1到0.2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来说钻头都是前端比后端要大二三丝,钻头磨的好孔不会大,反之钻头磨的偏一点孔肯定大了。

网友:
想不明白12.1的孔能放12.5的钻头吗?

网友:
没见过大钻头钻出小孔的,见识了

网友:
随便一 磨钻出9。6容易的很。装夹钻头时别装太正,

网友:
有些贴真好,学习了;但有些贴,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