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运动控制现在设备有用的吗,和通用工业运动卡优劣比较?

楼主(2010-10-22):
在此方面接触较少,有此疑的朋友共同探讨,路过大侠请指点!

网友:
没接触过,见到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A:
PLC控制灵活性大点,并且可以脱机使用。
4轴的三菱PLC要1500,三轴的控制卡估计也要这个价吧,还是国内的。

网友:
PLC控制,挺好的,只要程序写的好!
通用工业运动卡是什么,麻烦解释下。。。。

网友:
普及一下知识吧 ,怎么看不明白了。

网友(2012-10-23):
对这方面也疑惑。求大神指导

网友:
通俗讲就是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主板里的控制卡,在电脑上用G代码等,直接编程控制几轴运动的板卡。不用自己开发源代码,一般源代码都具有2次开发的潜力

网友(点评):
还是您够详细,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灵活性大点,并且可以脱机使用。
4轴的三菱PLC要1500,三轴的控制卡估计也要这个价吧,还是国内的。 ...

这种四轴可以实现联动吗?意思是说两轴做各圆的动作,会变成椭圆吗!四轴联动精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