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FANUC series Oi 系统刀架换刀不到位不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22):
我单位有4台沈阳机床,系统是FANUC series Oi mate-tc. 刀架换刀不到位不报警,总撞车,怎么解决呀!!参数能设定吗?参数号是多少,哪为高人能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你是说刀还没换到位就开始加工吗?

楼主:
是呀,我的床子刀架年头太多了,有时候就会锁不紧,锁不紧的时候有报警提示,但还会去加工工件,就会造成撞车.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试着用螺丝刀给锁紧一下

网友:
我的是大连高金 的  问题和你的一样  主要是年久失修吧   该换刀架了  要不很烦人的

楼主:
现在不想换刀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有两太同样的设备,刀换不到位报警不干活.能和哪个参数有关呢?

网友:
数控车床的四刀位的刀架里面一般装有霍尔元件,刀架没有到位,就有动作,说明霍尔元件发出讯号,检查一下霍尔元件

楼主:
我的刀架是6刀位的,里面没有霍尔元件呀!!

网友:
6工位的是哪产的刀架,看来是不怎么样吧,其实各个部件报警后,应该有个输出信号到系统,系统接收到后就进入报警状态,刀架一般是有好几个步骤完成后才能,发出一个刀位正确的确认信号后才让系统继续工作。你这个系统应该是没有设置接收刀架的报警信息,就是一个I点。有可能是早期的机器,厂里的人员也不知道设置,可以跟厂里联系一下,让他们帮设置一下。应该是挺麻烦的,可能要改PLC。

网友:
不是和参数有关,是刀架美不的一个零件出现毛病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换的,你的毛病是什么样的?这个刀架有锁紧开关你查下是不是锁紧开关和线路问题,都没问题的话就查看梯形图A0001.2上面K0004.1这个点是不是通的,颜色深代表通,如果不通就把K参数4位1改成1就行了。

网友(2011-02-15):
发信盘坏了。因为信号检测不到位,导致报警,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 里面进水了,刀架转个 不停。我 厂机子也 有 那 情况

网友:
今天面试的题目就铣平面 铸铁 铸造余量是5,6个吧 加工绿色和红色的面,分别用直径10和20的铣刀完成,绿色的粗糙度是1.6 其他的6.3以下 黄色走一刀就OK了  我用PROE画的 哪位大侠 帮帮忙,相信您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万分感谢 时间紧迫啊 帮主我的联系我 QQ617327889

网友(2012-12-23):
pmc里的参数

网友:
估计发线盘时间久了 坏了吧

网友:
油不够,液压开关开的太小

网友:
刀塔参数里面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3-03-18):
一般是梯形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