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FANUC series Oi 系统,机型6136 车螺纹有梢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22):
我单位有两台沈阳机床,机型6136系统是FANUC series Oi 系统,多年以来一直有个问题,加工罗纹时候,快速定位定到Z5.车罗纹就会出现很大的锥度,前头大后头小.打个比方,M20的罗纹,正常机床程序编到G0X25Z5;G92X ; X; X;就可以了,这两台机床这样加工就会出现入头大,里头小的现象,搞不明白是怎么个问题.现在加工罗纹得这样编程才可以加工出成品.例:也是M20 的罗纹,G0X25 Z20.;G92X;X ;X ;才可以.恳求哪位师傅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床子的两轴间隙都很好,0.01MM公差都能保正.

楼主:
真是给大家天麻烦了,我们单位这台设备好象从买到家就有这个问题,因为当初没加工螺纹,就没有在意.现在发现了,保修期早过了,所以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我想问题应该是参数没设好吧.不明白

网友:
以前不挑螺纹'那时候车活有这种现象没?

网友:
以前不挑螺纹,那时候车活有这种现象没?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螺纹和其它棒料加工之间似乎没什么太大差别。
对于螺纹的加工,入刀和退刀以及螺纹本身的加工精度才是最关键的,楼主反映的问题确实令人难以解答呀。

网友:
没遇见过程样的情况啊,不晓得怎么办啊

网友:
螺纹的切入距离Z20.就没问题了吗???

楼主:
是呀,车罗纹把定位距离定到15以上就好了.

楼主:
这台设备以前还有个问题就是车倒角接圆弧的时候总是有接刀痕,后来在论坛上发表过这个现象,有位师傅告诉我改了下参数,问题就解决了,车罗纹有梢的问题没变化,这也证明了不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网友:
你所说的有锥度是怎么量的呢
是用环规感觉的吗?
有可能不是有锥度,而是前面几扣螺距不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和进给加减速参数关系应该较大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lz试试这个吧!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说的有道理,我么检测是用罗纹规感觉的.那么进给加减速参数怎样设置呢?

网友:
我遇见的问题和你差不多,
我的情况是
调内螺纹后,样柱通端下不到底,
或是调无退刀槽的外螺纹,收尾太大。
我调的是参数1622和1626,切削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由200改为50
调后有些改善
不知你那关于加减速的几个参数都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没遇到过。。。刀具有没有装斜,车床是否有锥度,吃刀量是不是大了

网友(2011-09-11):
你这个问题应该与机床的机械精度有关系,如果是平轨的话,先检测一下机床的水平,如果机床水平好的话,那就是床头箱的问题了,应该量侧母、丁字板把精度调整到要求范围内就好了。像这样的问题一般与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沈阳机床徒有虚名!

网友:
沈阳机床好的床子买都难买到啊

网友(2012-10-07):
应该和你的转度 有关。加工罗纹 起点  和末点 电机是有一段 加速度 和 减速度 不是均匀速度。   有一个合理的公式的算转速度的 3年多没干罗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