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开孔攻丝,怎么攻

楼主(2010-10-22):
有个盒子,材质为铝6063/T5,需在角上攻M3的丝,孔面与端面垂直,开始要求攻10mm深,做出来后,发现丝攻前几扣都不行了,偏大,有的都磨光了。后把攻丝深度改为6mm,但还是存在上述情况,怎么解决?
为了说清楚点,产品图如下

网友:
可不可以试试先攻丝再开那个缺口!

网友:
定位不要弹性变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拉型材时,要求不能封闭,才开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定位变形引起的吗?这个盒子长200mm左右,端面及四周都可认为是平面

网友:
还是加工能力的问题,你使用细牙螺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里都用这样的盒子,用在电路上的,也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嘗試使用擠壓絲錐,不要用切削絲錐。我們也有類似的產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侠是加工还是设计,我以前是买现成的,人家是加工好的,但螺丝还是现在用的M3,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改成自己加工以后,就发现,还用一样的螺丝M3的,就发现上不紧,前面说了,上面的几扣就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好,受教了,第一次听说挤压丝锥,谢谢,原来加工用普通丝锥,不行,改用螺旋丝锥,但效果还是不好,我试试,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可以补一块料,再攻丝,笨办法

网友:
同意7楼,用挤压丝锥试试

网友:
有个盒子,材质为铝6063/T5,需在角上攻M3的丝,孔面与端面垂直,开始要求攻10mm深,做出来后,发现丝攻前几 ...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转速乘以螺距是否等于进给量       即VxD=F,如果不等的话很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做个工装固定型材,防止攻丝时型材变形,再攻丝,加注煤油。试试。

网友:
试试,切削丝攻,用柴油,速度高一些!

网友:
这种带开口的铝型材非常常见,装配前根本无需攻牙,装配时直接用电动螺丝刀把“自攻螺丝”打进去就可以了,道理其实就是螺纹挤压成型,M3自攻底孔Φ2.7

网友:
1、加工时如果固定的是一边,另一边弹性变形大可能出现螺纹变大或是断丝锥,需要两边都固定;2、换成挤压丝锥或是两刃丝攻;3、冷却液

网友:
1、加工时如果固定的是一边,另一边弹性变形大可能出现螺纹变大或是断丝锥,需要两边都固定;2、换成挤压丝 ...
引用 网友F:

    两刃丝锥?哈哈。上去就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不错。楼主缺乏经验也欠思考力,3的螺孔底径多少铝材易粘还要大些2.2怎么行,最后牙自己就坏了或者折断丝锥。

网友:
先攻丝 在干别的工序 那样还变不了形

网友:
不懂帮忙顶起!!!那威望!

网友:
底孔2.2,也太小了吧。

网友:
我也还在学习当中,学到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可可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材料不对吧

网友:
没有标准签案,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
个人认为,底孔应取φ2.5

网友:
用2.5的钻头过一下,再攻丝,必要时加菜油+煤油。

网友:
总结一下,7楼意见可行,采用挤压丝锥,另外如果使用切削丝锥的话,前端加导向进入,绝对没问题。咱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底孔太小导致的,加大点底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M3*0.7(螺距),所以底孔应该为:2.3mm,考虑是铝合金材料,
如果用挤压丝锥,就先用2.3钻头,实际孔径可能在2.32~2.35,
如果是普通丝锥,用2.4钻头打底孔。

有效螺纹深度一般取1.5D~3D ,根据螺栓连接扭矩要求定,如果无要求,一般取2D,所以2*3=6mm

网友:
你的零件的材料是什么样的,你的材料是不是在线切割过的,线切割的材料一般比较硬,较软的材料容易切割,便不易达到相应的粗糙度。如果你的材料是塑性的话,只要你的底孔大小合理,攻丝不太可能是光牙的。

网友:
通过查询资料,顶一下提出用挤压丝锥的人,顶!
希望楼主做完实验后给大家个回复,看下挤压丝锥是否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
做过,就是丝锥的问题。换挤压丝锥。

网友:
这种带开口的铝型材非常常见,装配前根本无需攻牙,装配时直接用电动螺丝刀把“自攻螺丝”打进去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G:

我顶你:“这种带开口的铝型材非常常见,装配前根本无需攻牙,装配时直接用电动螺丝刀把“自攻螺丝”打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在边角固定一个3个的钻模

网友:
干嘛攻丝,这类都是用自攻丝,最近买了好多个

网友:
搞装饰的都知道这种结构的铝材都是直接用自攻螺钉或M3螺钉直接上,攻丝就笑话了。

网友:
先留点余量。等攻玩丝再去掉。

网友:
一定是加工的问题,现在拉伸型材,需要端面某处预留螺纹孔的都是这个工艺。

网友:
工装夹具夹两边,挤压丝锥攻丝即可

网友:
有两个方法:一是,采用挤压式丝锥,挤压式丝锥非常适合较软的金属螺纹加工;二是,定做个工装,工装的孔距定位要精准,孔径为Φ3,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丝锥与工件的垂直,同时也保证了加工时的稳定性,(实在不行工装的孔径改小至Φ2.5,然后在工装上面直接攻好M3的丝锥,工装上的螺纹既可以定位又是攻螺纹导向,这应该是最好办法了,不过对工装和装夹的要求更高了)。也可以两者结合使用,至于效果如何要实际操作了才知道,你试试看吧,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对了,如果用挎号中的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工件的螺纹孔不能够加工的很深,可以购买加长丝锥弥补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到挤压丝锥 学习下 积累!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挤压丝锥和普通丝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发现M3的牙2.2的底孔好像不对吧,就算半开也一样的了。特别是铝材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完后一定回大家,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选择螺纹套,
开一个大孔,然后把螺纹套焊接在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本来就开口变形大,用挤压丝锥变形不是更大?!实在没办法就用螺纹铣刀。

网友:
回复 网友J:

    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工后尺寸超差。我分析原因是半开口受力易变形。切削丝锥尚使之变形超差,挤压丝锥岂不更甚。我觉得要装夹的话费老劲了。孔那个保证精度不说,还要考虑整个工件不会受力变形。不知道大家为何不选螺纹铣刀,用一把M2活M1的螺纹铣刀迎刃而解。但缺点就是贵。想经济又想好质量的方法,我觉得只能从夹具上研究了。

网友:
请ZZWH 说说  用挤压丝锥的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方法很好。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还没结果,加工是在外协厂做,已经给厂家说了,请等等呵

网友:
这种带开口的铝型材非常常见,装配前根本无需攻牙,装配时直接用电动螺丝刀把“自攻螺丝”打进去就可以了,道理其实就是螺纹挤压成型,M3自攻底孔Φ2.7
不用攻丝,用自攻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办法
1:试用一下细牙丝锥看看效果
2:在工件前面用全孔螺纹导入攻丝。其定位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攻丝机貌似不行。得用数控机床,三轴联动以上的。如果贵厂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改进工夹。不知道贵厂是国企是私企。这样的情况在国企都是拿螺纹铣刀直接铣,精度好,现成的数控床子方便,而且工人也乐意干。哎,谁让人家是国企,财大气粗。一把螺纹铣刀进口的好几千。不在乎。~
刀具方面,国人仍需努力啊!

网友:
刚想想,办法还是有的。先上个图。

加工时尺寸超差是因为受力工件往外张,空偏大。所以挤压丝锥效果会更不好。可采用左右两块挡板使工件横向固定,以消除加工时外张力。另外,丝锥可采用大前角、大螺旋、短切削锥的丝锥,以减小切削力。当然,如果需要,尝试合适的切削液。

网友:
可以将底孔打小一点,然后攻丝,就有缺口了~~

网友:
看完顶下········
学到东西啦

网友:
挤压丝锥是正解,然后你的底孔偏小了一点点

网友:
:呵呵  我是女孩  所以看不懂  真是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H:

    铝材质比较软,确实易烂牙,底孔要钻大点,切削手册上有计算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了,我们自己不加工,没设备,一直外协,已经给外协厂说了,让他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M:

    美女回贴,莫大荣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要郁闷,我也是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
好办法顶啊,谢谢啊,学到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