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一个伺服阀一个传感器控制两个油缸可行吗?

楼主(2010-10-22):
用一个伺服阀一个传感器控制两个油缸可行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什么问题问题,

油缸测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测试缸。一个被测缸

网友:
两个油缸一样,或差别不大,就可以这样控制。两个油缸差别太大不好控制。

网友:
哈哈,这个原理图本身就是个错的,系统根本就不可能运动哦

网友:
伺服阀一般是O型,保证伺服阀的精度,阀芯只有两位,那位阉割了。看不懂楼主这图,没意义。

网友:
你想要怎样动作呢?要很大力吗?用二个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