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常接触到液压图纸,有些看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0-10-22):
我不是学液压的,但工作中常接触到液压图纸,有些看不明白,见下图:

我经常看到液压图纸上有的会画些虚线的框框把一些液压元件和附件圈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一个基本回路?比如下边的虚线框框什么意思?

问题虽然比较弱,但我请教很诚心啊!

谢谢啦!

网友:
我也不懂,帮楼主顶下,等专业人士出现。

楼主:
小弟在线等答案,谢啦!

网友:
难道是控制油路的意思...

网友:
虚线框一般表示一个元件的意思,虽然系统图上分开画元件,但实际上是一个元件兼有了这些功能,现在这样的元件很多,好多元件都是集成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代表集成的一个元件,你看到实物的时候是框内的部分就是一个元件

网友:
一般把系統分成幾個部份,有的元件組成一起的是一部份。也可認為是實現那個功能的部份。

网友:
围成一个框的为点画线,框内的元件组成一个整体,而连接单个元件的虚线则表示控制管路、卸油管路

网友:
多个元件的集成体,实际安装时在一起。

网友:
应该是一个集成几个功能的的阀块!

网友:
赞同八楼的

网友:
虚框代表这几个元件是集成在一块的,有可能是在一个液压块上插装了这几个阀块,还有一种形式,是板式叠加,但板式叠加与这个还有一点差别

网友:
表示集成在一起的原件或者是阀岛。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ok, ,,,,,,,,,,,,,,,,,,,,,,,thanks a lot!

网友:
现在有许多厂家把某些功能集成设计成一个阀,为用户设计安装等方面提供方便,这样的阀一般就用双点划线圈起来,也有把阀块上的某个回路圈起来的做法

网友:
想了解液压知识,到新华书店去一趟,就可以找到了,液压方面的知识在磨床,注塑机及吊机,挖掘机上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油路块,功能相同的区域

网友:
一个框代表一个功能块

网友:
框起来的表示是一个元件,现在一个元件可以集成好多的基本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的头像每次都能让我震惊啊。太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喜欢啊!!!我送你一个

网友:
应该是一个集成几个功能的的阀块 很简单的原理图啊
就是加了几个插装阀来控制油路的

网友:
这就是很多元件集成在一个油路块里面,省去了大量空间,还能减少泄露!

网友:
应该是集成阀块的分割示意

网友:
是功能块,虚线框实现一种功能,实物代表一个元件。个人意见

网友:
需要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
小的刚入门  来偷学的

网友:
有两种:(1)一个元件,但是它具有将几个常用元件的组合起来的功能,例如楼主图中的平衡阀;(2)是由几个原件通过油路块等方式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油路综合控制阀以节省安装空间。

网友:
这个以进口为例,油通过那两个单向阀进入无杆腔,当进口的压力上升到一定值时,右侧的那个平衡阀会打开,这样油缸就会移动了,这个和平衡阀的工作原理差不多,主要用在重物自重下降时限制其以一定的速度运动即可!

网友:
顶下楼上,应该是集成阀块

网友(2010-12-12):
表示虚框中的原件集成在一个液压集成块中

网友:
同意13#(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虚线框的意思就是一个集成阀,这个阀能实现虚线框里画的元件的功能
 请参考叠加阀的画法

网友:
会画些虚线的框框把一些液压元件和附件圈在一起。。是一个元件或者一个位置上,实物就是在一块铁,画出来后是一些图形符号组成

网友:
相当于一个整体啊,电磁阀加上阀块,虚线部分代表一个整体。集成的意思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不是机械专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一个阀组或者一个阀块。

网友:
就是一个部件而已,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恩,那个应该是点化线而不是虚线吧!

网友:
表示一个元件、阀体的意思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看不懂啊,这图好像不对劲

网友:
高手啊 这里人才不少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