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S是美标,冷扎钢;有对应的国内标准吗?

楼主(2010-10-22):
如题,图纸上1006-1008 CRS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0-12-16):
美国牌号,1006~1008钢。冷轧。

网友:
应该是SAE1008吧,国内有这个标准的冷轧薄板卖的

网友(2011-04-01):
CRS =COLD ROLLED STEEL.即为冷扎钢
冷轧是近些年出现的钢筋冷加工工艺。就是在常温下用轧滚将光圆钢筋表面轧出花纹。这样可以提高钢筋的硬度和表面握裹力。这种钢材在使用部位上要受一定限制,但是在发挥抗拉强度方面可以明显节约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