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螺纹TR16*3如何加工!!

楼主(2010-10-22):
公司需要加工一件螺杆,外螺纹Tr16*3三头螺纹,长180,在数车上如何加工啊!

网友:
这个很容易解决啊  车螺纹时在程序段里加上一个主轴旋转角度的代码就行了  三菱系统用的是Q 也有用的系统B得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我只用三菱的车过多头螺纹  你这个螺纹参数我不知道  就以M20螺距6的3头螺纹为例  G92X19.8Z-100.F6.;X19.6;.........这是第一头 G92X19.8Z-100.F6.Q120.;X19.6;........这是第二头第3头的Q就是240

网友:
国产系统一般就是 G92 X  Z   L    L就是头数   无需主轴有定位功能普通数控车就行

网友:
只需要改变一下螺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