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件,有人做吗?我在东莞

楼主(2010-10-22):
请大家看清楚文字说明!这个尺寸是压铸好的尺寸!除了50.5这个高度,跟中间的那个9mm尺寸可以多,但不可以小,其它的尺寸都可以正负1mm
这是我公司常用的铸铝件,一个月2000个左右,目前是用的砂铸加工,我想现在改成压铸铝,下面附上图纸,有加工符号的需要加工,其它面都不需要加工,砂铸的话是每个面都要加工的!所以加工量大,想换成压铸件!

有兴趣的朋友,可站内短信报价!最好是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报价请含运费,不要含税!谢谢!

请注意,报价就报压铸好的价格, 不用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杭州是搞铸造的高手·····

网友:
在西安看过一公司在铝铸件方面做得很好,多是军品,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工件报价多少,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期,有量的东西,不会有多高的单价的!

网友:
感觉象叉车轮,铸造后表面包聚氨酯

网友:
要200吨的压机,量只够做2天的,2吨多铸件,对压铸厂吸引力不是很大,价钱便宜不了多少,我做的并线机上的铝盘和这个差不多,砂铸就行。压铸ADC12估计在3万2左右一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量只是我自己一家的用量,若能在单价上有优势,一个月可以到5000以上,我可以做销售给我的同行,这样就能长期的合作,不知道按我的要求,大概算出来,一个是多少钱?

网友:
怎么没有人报价啊,看着挺简单的啊

网友:
可以用重力铸造金属模做的,你可以发我panyixiang2007@163.com

网友:
毛坯得3公斤了,得上百了

网友C:
这个件完全不适合压铸的它的壁厚太大啦!它薄的地方也有9mm,那么厚的地方怎么也有15mm了吧,这样的件适合用金属型重力浇铸的!一般壁厚小于5mm的才会考虑用压铸的!要是采用压铸那么铸件肯定内部存在大量的气孔所以铸件的密度小可以省下一些材料所以成本低些但质量很不好。采用金属型铸造的话铸件的密度就会比较大用料多成本比较高但是内在的质量很好。不过总体讲,压铸温度低生产效率可是很高的,因此如果不讲究质量追求低成本的话就采用压铸没错的。砂型铸造最不可用。都说南方的机械、铸造等行业发达现在看也不一定怎么还能采用杀猪呢!

网友(2012-07-28):
您好,我也是做铝压铸件的,在广东肇庆,可以给联系方式我吗?我的QQ526155854.谢谢,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完全不适合压铸的它的壁厚太大啦!它薄的地方也有9mm,那么厚的地方怎么也有15mm了吧,这样的件适合用 ...

这个也可以用低压铸造啊,高压的话不是太合适

网友(2015-02-16):
惠州铸铝希望和你合作。Q18494774

网友:
重力铸造和消失模铸造都可以,此件简单,可以用重力铸造,102的铝锭本身价格就不高,估计目前楼主的采购价应在27元/KG左右,估计用压铸是希望成本更低,但是用量太少,压铸模具价格太高,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