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TB 数控车 在线加工报警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10-22):
是9孔的。用2-2,3-3,5-5。
参数设置 i/o为2,122=0,121=10001001,123=11
将JD5A插到JD5B上面 ...以前是用101  102  103  I/O=0  传的时候标头教不出现。
可以出现标头。但是还有不能正常的传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传一个程序,但是当传第二个程序的时候会出085号  087号报警。
2,然后我把2-3  3-2  5-5接了一下,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85    87号报警   还有一种情况是只传程序号例如建立O0001后然后会依次增到100个程序,可是里面的程序没有,只有第一行几个字母。
请各位好朋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用  IO 4   CF 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