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材料力学里面elastic buckling str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22):
请问elastic buckling stress 是什么意思?是stability校核时涉及到的。稳定性这个概念不好百度。由于我手头也没有材料力学的书 ,查手册也没找到。希望知道的能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PROE的结构分析模块中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我看一个欧标里面看见的,屈服强度,刚度,疲劳强度校核都能看明白,但稳定性校核里面 demonstration of stability里面出现了一个 elastic buckling和critical buckling stress。  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也就不知道是哪方面的知识了。于是搞不懂了。

网友:
elastic buckling stress  弹性屈曲应力,或者弹性扭曲应力 纵向弯曲应力
critical buckling stress   临界扭曲应力

网友:
不知道四楼的解释对不对

网友:
嗯。希望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四楼大侠的说对了。

网友:
四楼的解释看着很别扭,应该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随便找有道之类的在线词典就能轻松搞定,关键我想知道楼主说的这个欧标的具体出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en12663

具体看图吧
我找了很多词典,由于手上没有材料力学书,所以找不到确切的翻译

网友:
四楼正解???不知道耶

网友:
塑性变形力
临界变形力

网友:
应该是弹性集中应力,待检验

楼主:
我师傅说是 弹性压屈  压杆失稳里面的
我看了书之后觉得也是这个
谢谢大家的关注了

网友:
有道字典一下就知了哦!四楼说对了!

网友:
楼上专业~~~~~~~~~~~~~~~~~~~~

网友(2011-04-08):
      4楼的兄弟说得应该没错。。。。 就是错也错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