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有减压的效果吗?

楼主(2010-10-22):
我这有个油缸是比例换向阀控制的,在输入信号是70%时能动作,而50%时不能动,按说系统压力不变的话,输入信号改变只是改变开口度大小呀,难道比例换向阀还有减压的作用,不理解。。。。。

网友:
系统压力够,但流量不够应该也不能动作吧?

网友:
第一 信号死区范围是多少;
第二 测量过没50%信号时油缸处的压力没,你这个应该是阀没打开!

网友:
要能够满足这个阀打开时需要的压差

网友:
3#、4#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每个阀都有最小压差的要求的,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请提供这比例阀的型号,工作电压低于21V不动作的,比例阀改变的是方向和流量,控制信号有+-10V和4--20毫安,50%的信号是0伏或12毫安,是中位,是不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中位是什么形式的,但是感觉7楼说的是对的,我赞同7楼的!

网友:
比例阀接触很少,学习中

网友:
顶7楼 ,7楼解释得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