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软件中椭圆能不能分解?

楼主(2010-10-22):
请问各位

在cad软件中椭圆能不能分解?

网友:
应该是不能分解吧!

网友:
还能分解出啥来,点吗?

网友(2010-11-27):
我刚试过,不能分解,可以用线切割程序画出椭圆,图按上面的标出各圆弧大小与中心点,用线切割程序可以分解分解椭圆,但与CAD画的稍微有一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