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尺是怎么加工的啊?

楼主(2010-10-23):
卡尺是怎么加工的啊?

网友:
只知道是硬质不锈钢做的。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
学习,期待高手解答,不过听说卡尺上的刻度是激光打出来的。

网友:
卡尺尺身采用钢板下料后用成型铣刀加工出外形,铣出背面的深度尺槽。刻度由线刻机或腐蚀出。

网友:
好像有铣过的刀花。

网友:
不能是不锈钢的吧,好像还有镀铬的工艺呢。

网友:
应该是用工具钢,人工时效

网友:
卡爪不保养容易锈的
" C3 _8 O+ W, Z跑题了

网友:
铣床,平面磨,线刻机 这个我赞同的。不错哈

网友:
想知道做卡尺 到重庆双桥、

网友:
卡尺加工:冲粗坏、铣外型、热处理、时效处理、平磨、量面喷沙、刻线,镀铬,上色、装配,研磨卡爪、检测、包装。线纹加工分激光和晒食二种工艺。

网友:
忘了说材料:T8或T10,不锈钢卡尺市面不多。

网友:
铣床,平面磨,线刻机或者腐蚀最后镀铬

网友:
卡尺有好多中材料捏 有不锈钢 有工具钢镀铬的 关键是耐磨

网友:
材料是4Cr13,表面镀硬铬

网友:
本人同样好奇,学习中。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说是冲出来的

网友(2010-12-02):
学习,期待高手解答,不过听说卡尺上的刻度是激光打出来的

网友:
我是路过的,向各位多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