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精密铸造零件工艺,此处精度还可以提高吗?

楼主(2010-10-23):
医疗用小钳口:
材料:307
重量:1.15克
未经机加工,尺寸精度0.05
有高手了解采用什么工艺吗?精度是否还可以提高
下面还有两个件,精度材料相同
齿轮:1.2克
滚动丝杠口,2.1克

楼主:
组合小齿轮各方面照片

楼主:
滚动丝杠的配件各方面照片

网友:
看上去像精铸件
好多医疗设备是精铸件
关键尺寸在加工

网友:
我们做的医疗器械也很多关键是你们的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价格很高,每克0.5-0.7元

网友:
好精巧啊,顶顺路来看看

网友(2011-10-21):
第二个组合齿轮可以做!其他2个难做,就是做也比较贵!

网友:
第三个也可以做的,第一个比较难的,要后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很高,每克0.5-0.7元

这个价格也要看生产量的多少的吧

网友:
第一个产品应该要精密铸造才可以做,那个齿轮是绝对可以做的

网友(2012-08-06):
这些都可以用金属注射成形做,成本也是可以随用量下降的,MIM工艺的成本关键还是要有量,我们公司在国内这一块是数一数二的企业,湖南英捷高科,有什么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186 8494 0544

网友(2012-10-05):
我们工厂可以一次成型上面这些零件;
免去了很多后加工:
可以把图纸发给我报价:
xiaobochen2000@163.com
13666651938

网友(2013-01-03):
你好,这么小的零件可以考虑MIM技术做,

网友(2016-08-11):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MM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