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锥怎么展开?

楼主(2010-10-23):
图中两个不同直径的圆管,45°连接。中间红色连接部分是椭圆锥。这部分的展开图应该怎么画?

网友:
用SolidWorks的钣金功能画了一下,先做出连接管的两个端面圆,然后用钣金的放样折弯功能成形,再展开,因为我也对这不熟,所以只能示意一下大概形状,具体数据和参数俺也不晓得怎么表示

网友:
好像有专门计算展开的  你百度搜一下 钣金展开计算软件

网友:
你是 成批生产吗?我可以帮你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