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拖拉机在带什么机具呢?哪位介绍下,谢谢

楼主(2010-10-23):
哪位知道这拖拉机带的什么机具?正在从事什么作业?

欢迎讨论,指教!

网友:
动画片

什么怪物

网友:
我觉得也像播种机

网友:
肯定是播种的…………

网友A:
应该是收获机械,并且是收获地下块径或果实的。注意看后面的飞尘,收获过的地面已变得平整。那两个管子是输送果实或块茎到储藏室的。

网友:
图太少,看不到后面,看轮子不少,地才耕过,

楼主:
多谢,这张图有点类似了,也传上来吧,距离稍微近了点
我瞒同意说这个是收获机械的

这是在公司内部网有人发的图,问这是什么,只有这两张图,所以我来问问
刚到公司不久,做cae工作
感觉这里气氛不错,以后常来和大家聊聊

网友:
不太像是收获机械,哪种植物能在地底下生长而地面上平平整整啥都没有?

其他有可能是播种或施肥

网友:
回复 楼主:

    药品加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如果是药品加注机,是不是说明此时植物已经种下,即这种植物是生长在地下?
那么可能会是哪些呢?土豆、马铃薯、大蒜、芋头、花生、萝卜等都有可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作物的秸秆已经除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感觉不像,把地面的茎秆去除了,地面下还有一部分,无法彻底清除,果实位置不确定,如何能没有遗漏的全取出来?果实和根、茎什么的都连在一块,怎么能完好无损的取下来?看这个机器应该办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搜索一下花生、土豆等收获机械了解一下其工作原理。
    什么机械作业时会扬起这么大的尘土?耕整地机械、收获机械、开沟机械等。但是耕整地机械是不需要那么大的储物仓的,开沟机械不会把地弄得平整,所以只有收获机械才会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扬尘恰恰说明是管道里往土里喷东西,可能是液滴或雾状物质,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有土豆收获机,这个以前真不知道,不过看照片它是机械式的原理,而作业场景也是不平整的地面,另外本贴中的图片里在管道口显然没有机械装置,所以,综合可得不是收获机械,上面有人说的药品加注机有可能

顺便贴个土豆收获机的广告:“最专业生产土豆收获机!不破皮,不漏收,明薯率可达100%”,想不到还真有这东西,挺神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说是喷药,那么它是怎样把不平整的地面弄平的?有必要把地表弄平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原来的地就是平整的,而不是为了喷药才去把它弄平整的

可以是这样一个顺序:平整-喷药-播种,或播种了再喷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播种的工艺,播种时因为开沟播种才会使地表有垄沟出现,没有任何播种机会把有垄沟的地表播种成平坦的地表,更不会有喷药或施肥的机械把地表的垄沟弄平,喷药是喷在地表的,施肥也无需把地表弄平整,做无用功。我建议你问一下懂农艺的人,好好补一下农艺,这样就不会把有些东西反过来了。

网友:
回复  孙启明

因为原来的地就是平整的,而不是为了喷药才去把它弄平整的

可以是这样一个顺序:平整- ...
引用 网友C:

    请你仔细看一下图片,拖拉机的前进方向是朝哪个方向?机具工作前后地表的形状变化情况如何?一定要看仔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承认我对农艺基本只停留在小时候的印象中..但通过常识也能确定一些东西

机器前进的方向肯定是机头前进的方向,就是往前拉,不可能往前推,从图中看不出前后地表的变化,因为扬尘遮掩住了

地表的平整和垄沟肯定不是这台机器弄出来的

请问,有什么收获机器是需要把地表弄的这么平整的?那不是既浪费也无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强烈建议你回去再次重温一下逻辑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l另外我建议您配一副更好的眼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真搞不懂您的思维,就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是收获机械的话,为什么在收获前还要平整土地?如果您认为就凭这一个机器能在收获完后就平整到这个地步,那我不跟您纠缠了

楼主:
很热闹呀,好几个答案:收获机械,播种机,药品加注机。。
chntod说的 为什么在收获前还要平整土地?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本来收获前这类作物土地就挺平整的,收获时也没有破坏而已。

网友(2011-06-08):
真的没见过,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共享,学习了。

网友(2011-08-09):
看不出来,怪物

网友:
不懂,等待学习。。。。。

网友(2011-09-11):
     像播种机

网友:
要是能看到与地面接触的地方就能分辨啦  肯定不是播种的

网友:
我认为是个施肥机械,拖拉机还包着保温被,应该天冷不是收获和播种的季节,应该采用的是风机自吸式,所以后面尘土飞扬

网友:
施肥或者撒农药的吧!

网友:
这种农机是完成播种的,我在广东番禺见过,当时想去问一下那个操作机械农师,停车不便就没问成。

网友:
呵呵,确实是个没见过的东东,好像是喷药、施肥,若果那样好像用不着这么大的拖拉机;收获的话,前面没有看见收获对象!确实知道的太少了,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2012-10-14):
更像播种机,收获机的话,下面应该带有收割工具,且收获后的东西,输送方式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收获机械,并且是收获地下块径或果实的。注意看后面的飞尘,收获过的地面已变得平整。那两个管子是输 ...

应该不是,这么大的几个轮子上去,啥果都成浆了。

网友(2012-12-26):
注药不需要如此大的体积。播种也是,应该是收获土豆一类。

网友:
可能是喷药机或喷肥机,为了防止飘逸,贴近地面,比如有些药品是专杀单枝叶植物,有些专杀双枝叶植物,一般在种植后喷洒,但是喷洒过程又考虑药液、药粉的高效性和减少飘逸,提高利用率,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但是如果那样,好像用照这么大的动力!难道是土壤消毒机!把土壤翻起整碎,外加什么处理,达到消毒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动力匹配!还是等待专家的出现!呵呵

网友(2014-04-15):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6-12):
没见过这个怪物,看那个动力机械的个头应该很强大啊

网友(2014-07-15):
# b0 z' f: K& v1 X3 c呵呵,确实是个没见过的东东,好像是喷药、施肥,若果那样好像用不着这么大的拖拉机;收获的话,前面没有看见收获对象!确实知道的太少了,还要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