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哪种主轴跳动在0.002以内?

楼主(2010-10-23):
我有一大批工件,先用无心磨到尺寸,再段开车,工艺要求跳动0.002,
                        工件长270,直径22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请上图

楼主:
就是哪种数控装卡完工件可以保证跳动在0.002~0.005之间

网友:
工序有问题的么?精车之后才无心磨的吧?对于这样的精度的机床不是没有,但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走心车的最高精度是0.0005。但加工的轴类零件。

网友(2011-02-26):
主轴的精度只是一个方面,还和卡盘及夹头有很大关系啊,日本夹头跳动0.005,你说怎么保证?

网友:
用锥形液压卡盘也许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