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钻孔定位

楼主(2010-10-23):
大家好,图片中的沉头螺丝孔要如何定位,类似这样的由角度控制孔的位置,有什么方法可以定位准确。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加工中心上先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工中心,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定位,这种类型的孔还不止这么一件,还有些比较大的,加工中心不一定能上的。

网友:
划线先做一件合格品充当钻模,剩下的钻出四个角上的孔,在以销子定位,钻所有17.5的孔,然后在以17.5的孔定位钻沉头孔。

网友:
照楼上的钻莫还可以           ,

网友:
用CAD标出坐标上銑床摇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做个模具还真是个好办法,我可以去做个样板,样板可以用雕刻出来,位置肯定能定位好。谢谢大家。

楼主:
钻孔难题补充

大家再帮帮忙,出出主意,以下2个工件的孔也是很难定位,我在考虑应该做个什么工具来辅助定位,但这工具还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
CAD计算出孔坐标,在炮塔铣床上点孔,直接加工也行!炮塔铣得要有数显尺!

楼主:
在上机床加工已经不可能了,唯有自己想办法做工具辅助定孔。

网友:
你这个孔有无位置度要求?对什么的位置度

建议, 直接零件外形定位,保证孔相对位置OK就行了

楼主:
这个的位置度是没标注出来,位置度要对中心的圆孔,圆弧的分度圆是2m,其实这是一个圆弧导轨的安装螺丝孔,现在零件的表面都加工好,就差孔的定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批量大,没有数控机床的话可以制作一个钻模板。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可以按1比1计算机绘图,然后在板料上放样,打冲眼,钻。

楼主:
各只有一件,而且没有数控机床,如果按1:1计算机画图当然是没问题的,可怎么做成模版,这个东西可不小,分度圆半径就2m了。

网友:
加工中心上先定位。

网友:
你可以作一个类似圆规的工装

网友:
只是个简图  具体的还要你根据你的情况来设计

网友:
如是量大的话我帮你打,我是专门打各种孔的13588708924

网友:
基本尺寸、定位尺寸是必须的,要给出形位公差

网友:
不会 帮你顶  呵呵 希望让告诉们可以看到

网友:
这种在钢板上钻孔的问题,用CAD制图,在图纸上直接标出坐标,如要求精度很高,可以用数显镗铣床加工。如是一般的装配孔,就用材料的两个边做基准画线打中心孔加工就行了。

楼主(2011-01-10):
一直忙着没上来回复大伙,小个的工件去数控铣床加工了,定位就不用说了。那件2米多的工件,买了一个2m的游标卡尺,通过找一个中间转折点,通过三角形定点的,现在导轨运行还可以。

网友:
直接在CAD上量出横纵坐标,画线画好就行,
看你是安装用的螺钉,应该精度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