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卡盘调节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10-23):
我需要加工一批工件,工件都磨完了再车。工艺要求跳动0.002,就必须调节卡盘跳动。各位高手们有没有好办法。因为我需要长期加工,所以有没有持久的方法啊。小弟在这多谢啦。。。。。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啊

网友:
0.002我操  好难保证  车床 的出厂标准是卡盘允许跳动0.02以内!!!你这0.002怎么保证啊

楼主:
我快郁闷死了
。。。。。。。。。。。。。

网友:
支持3楼,0.002的跳动车床那能保证呀!

网友:
要超精密夹头才能达到吧,

网友:
呵呵~~这个真他妈的难做啊~楼主可以把图纸弄上来看看吗?也许可以帮助你呢?反正我做的时候基本是0.02以内~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用芯棒可以做批量的~但是具体的尺寸不一定能达到0.002.

网友:
很难、、、、、、、期待楼下的能有好办法

网友:
专用夹具行不?或者节圆夹具?   如果是大批量的   建议买专用夹具,  hainbuch夹具

网友:
就算进口的精密卡盘基本上也不会达到。报废可能很多

楼主要求思想准备

网友:
一般车床是保证不了的,光靠精密夹头是不行了,还得要精密车床才行!主轴跳动得在公差以内才行!

楼主:
没法了。我用磨床磨吧

网友:
楼主用软爪试试,不过你要的这个精度太高了!很难搞。

楼主:
我想买台数控干这活,没法就磨把

网友:
既然是批量加工,那就拆了卡盘,利用主轴内锥。
做一个筒夹(参考仪表车的夹头),定位夹紧精度可以保证了。
现在就看你车床主轴的精度了。

不过说实话,车床要到0.002,那是相当不容易。

网友:
数控也不一定行的,床子精度是关键,磨吧

网友:
这个也太精密了吧。估计够呛

网友:
普通的,不一定能达到0.002.

网友:
给个图上来,三爪0.01的全跳动都保证不了,更别说0.002的了。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估计你的车床是干不了的。

网友:
你的工艺安排是有些问题的,这种精度要么靠机床设备保障,要么靠工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