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高速旋转的齿轮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公司准备搞一项革新

楼主(2010-10-23):
公司准备搞一项革新,再次将不懂的地方向各位大侠请教,
问题:如何将高速旋转的齿轮的动能转化为电能,电能怎样传输,如何储存。
谢谢各位能够指教。

楼主:
在此谢谢老鹰的提升和限时高亮,老大辛苦了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指导,是我的问题有问题?

网友:
高速旋转的齿轮的动能用发电机转化为电能,电能用电线传输,用蓄电池储存电能。

楼主:
楼上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我是要详细的方法和公式,不过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还是多补充些知识再讨论这事吧

网友:
这好比你让一堆矿石变成一辆汽车那么不好解释。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构思
理论与实际多结合

网友: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高速旋转的齿轮转速多高?输出扭矩多大?
根据转速、扭矩选择合适的发电机就可以发电了,发出的电可以存储在电瓶或电容里,也可以输送到电网。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介绍,明白了

网友:
注意咨询一下电气工程师啊,可不是把发电机的线直接接到电瓶上

网友:
关键是搞不清楚楼主公司究竟想干什么?
难道是用电机把齿轮高速转起来,然后再用高速旋转的齿轮来发电?

楼主:
是将齿轮通过其他途径告诉旋转,然后再利用齿轮的旋转产生电能,并储存起来,再利用,谢谢楼上螺旋线的回复

网友:
楼主提到问题实在不明白,建议楼主找找某品牌的电动自行车可以利用运行惯性发电并回流给电瓶的资料吧。

楼主:
目前已经再找了,谢谢斑竹,您如果有相关资料,请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把重力势能转化为小车的动能?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8361

您说的高速, 1000rpm 还是10000rpm ?
不知道预计的转速和功率,只能说发电----整流---充电---逆变。

建议寻找合适的发电设备驳接,因为已经比较成熟了。通过您的提问可
以看出您不是干这个的,还是不要勇敢地去设计发电机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不是设计发电机,只是了解一下而已

楼主:
我说的高速不是恒定的的,也许有时候是低速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高速不是恒定的的,也许有时候是低速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

速度差有多大?是周期性的还是不规律的?整流可以了吧
对这个不了解,随便问问

网友:
而且你还要计算一下该设计的成本和产出的问题
利用齿轮多余的动能发电  还不如想想如何保证在动力系统里控制输出  节省能源 效果来得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