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咬死,有什么好方法卸掉吗?

楼主(2010-10-23):
直径240,螺距4的三角螺纹咬死了20扣,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卸掉吗?谢谢了。

网友:
具体咬死是指化丝还是乱牙

网友:
这么大的螺栓要还是不要了不要了就把螺母两边割开

网友:
加螺纹油,慢慢拧吧, 应该可以的, 以前试过。

网友:
        加热至300度。

网友:
胶合了就不好搞了,直接破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热

网友:
这么大的螺纹被咬死了这力道小啊!!先沿着螺母圆周均匀敲击,减小、分散咬合力度,再用加热的方法使其膨胀,最后左右旋转使其能够转动

网友:
先尝试不破坏的办法,因为螺栓直径比较大,可以考虑用液压扳手松掉螺母,如果还不可以,就要考虑破坏的办法。保螺栓,用螺母劈开器;保螺母,用断螺栓取出器

网友:
加热/螺栓拉伸器 都可以的

网友(2010-11-22):
我一般采取3种办法,1.冲击2.加热.3破坏

网友:
如果是生锈咬死的话 敲击螺母 泡柴油 第二天在试试看
胶合的话  破坏吧

网友:
我们没什么好工具,就用氧炔焰加热,在螺母上焊一铁块,吊一根钢棒冲击。

网友:
想下载 麻烦不要扣分可以吗

网友:
同上.实在不行就破坏掉

网友(2011-06-01):
高  实在是高  破坏换个新的吧  呵呵

网友:
请问是什么材质的?

请问楼主的工况?

楼主是否想好以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能否请告知。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尽量不破坏。

网友:
好大的螺栓啊。。。佩服

网友(2011-07-12):
直接破坏比较快................

网友:
首先得把一头固定,然后再通过增大力矩把咬死的螺母慢慢旋开!

网友(2011-08-28):
lihai    没见过,我们有时遇到24的螺丝,焊坏了螺纹,打掉螺母的方式是用气扳手使劲打。持续打。

网友:
没处理过类似问题哦  呵呵

网友:
是装配时咬死还机器运转时咬死,装配时咬死比较好取出,要是机器运转时咬死,比较难取出

网友:
喷点国外出得液扳手WD-40,再试试,这样应该好卸多了,很实用。再不行的话,就在螺栓头上焊接个东西,扳动焊接的装置,卸下来应该没问题。直径比较小的话,买个断头螺纹取出器,一般情况下都解决

网友:
加热与震动相结合

网友(2011-09-28):
要先看咬死过程。施加一个与咬死时加在螺纹的相反的压力(也可能是拉力,一般都是径向的),压力由小到大至直螺纹出现松动。这个力很大,必须得由辅助工具来完成,如30T以上的千斤顶等.......

网友:
加松拆剂,然后慢慢敲螺母,不出意外的话就能拧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