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攻丝机攻6个的盲孔丝锥为什么总是折断

楼主(2010-10-23):
丝锥折断和钻孔有关系吗   ?  用5.3的钻头钻孔行吗

网友:
什么材料,是不是底孔钻浅了

网友:
孔钻深点,再加点油,每攻一下退一下!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攻丝机你打了多少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Q235    底孔20深攻丝15深  我感觉在攻丝作业的时候总是铁屑拥堵 造成丝锥折断  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谢谢

楼主:
攻丝机转速时中速  估计也就是一百七八十转

网友:
工位有没有偏掉,或者轴跟加工面的垂直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q235材料本身就有很多杂质,建议你定位攻,如果不是批量的话,就手攻一下啦,攻进去一点退一下,再攻进去一点再退一下,加点油,机油就行了~~对了攻丝机速度不要太快了~~

网友:
把孔打大一点再加点油,好相是菜油比较好用一点,就是食用油

网友:
1、工件夹紧是否牢固
2、底孔尺寸是否合适
3、冷却是否到位
4、主轴过扭装置是否管用
5、工件材质是否均匀

楼主(2011-02-13):
谢谢 楼上几位朋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      祝大家万事如意     财源滚滚

网友:
    q235材料本身就有很多杂质,建议你攻丝时,底孔再深3--5mm,6个的丝攻导向就够5mm了,再加上切削的铁屑的体积5mm不够的!加点豆油最好了

网友(2016-09-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盲孔不会用的直筒的丝攻把